请教前辈ORCAD---->ALLEGRO问题

楼主(2010-12-23):
请教前辈,如图,这样的连线可否连接两張图內的PA[0..9]內的连线嗎?实际是不能, 错在那?是"GLOBAL"的設置问题?在SPB16.3上怎样設定?  謝謝

网友:
    看不到图片?

楼主:
    回复真快

网友:
    看不到图

楼主:
    还看不到图嗎?

网友:
    需要指定的是“Shcematic”,而不是“page”,另外,层次设计的顶层必须在“ROOT”文件夹下。

楼主:
    謝謝
你是指在"place hiearchial block"是用"schematic"? 我實際也应是在"root"层开始的,我現有點混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