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了时钟线的串阻有频率,周围的晶振也有频率,那主控芯片是不是已经在运行了?

楼主(2010-12-23):
如题: 示波器测了时钟线的串阻有频率133MHZ,周围的晶振也有频率,那主控芯片是不是已经在运行了?

网友:
晶振的频率是多少?

楼主:
晶振只有一头有频率, 频率是25M或  27M  符合元件上的值。

网友A:
CPU已经跑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已经跑起来了··

那串口为什么没数据呢。是不是我线没连,或没焊好,或电阻之间的上下拉问题?

网友B:
有时钟不一定跑起来,只是PLL这块正常而已。你得测试数据线是否有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钟不一定跑起来,只是PLL这块正常而已。你得测试数据线是否有数据。

数据线是不是D0-D31?

网友:
记得以前你发过帖子,首先是烧入boot flash,或者焊接上有boot 的Flash或者EEPROM。(数据需要烧写正确,你可以做校验,通过仿真器)

然后上电看你的CPU总线,是否有数据,时序是否正确,这个数据是从Flash/EEPROM搬入到CPU的SRAM(内置或者外置),RST需要释放的前提下。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