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死啦@同一网络的灌铜与焊盘用导线无法进行连接

楼主(2010-12-23):
我图中的棕色焊盘和棕色大片覆铜均是地网络,为什么从上面的绿线不能直接用一条导线和覆铜连接呢?(图中我是非得在覆铜区加一个过孔,再讲绿线和过孔才能用导线连接)        请问一下朋友们是不是要在哪里设置一下呀?
             发了几个帖子,没回复,难道是都太弱了,哈哈@继续期待

网友(2011-03-02):
首先,你的铜皮是画在哪一层的呢?如果你的铜皮画的跟走线不在同一层,当然连不上,而且需要通过过孔来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在同一层呀    后来也问了一些人  好像是无法直接相连的   非得跟同一网络的焊盘或者过孔连上    不过还是谢谢啦

网友:
不谢,但是是可以连得啊,我试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问题是早已经解决,也就是上次说的直接与覆铜网络里的某个焊盘相连。
         可我还是没办法让相同网络的焊盘与覆铜直接相连,现又做了个实验(见附件PCB文件),现J1的第2脚与覆铜是同一个网络的,而现在如果我们要将J1-2用导线与覆铜相连的话,它总是会自动的连接到R1-2,始终不能直接与覆铜相连。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吗?   你再把这个试试看,谢谢啦!

网友: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有明白你想表达的意思还是什么,你layout里面并没有给它画铜皮啊,所以当然不会跟空白的地方连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那就是我没表达清楚吧@我是想说的与灌铜之间的连接,也就是COPPER POUR,你大概说的是铜皮COPPER吧@铜皮确实是可以直接连接的@是吧

网友:
那怎么可能连得上。。。

网友:
可是你帖子最上面的那个图就是一块铜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绿色的是底层走的GND导线,下面棕色的是底层COPPER POUR,没有COPPER,可能是绿色的导线看起来有些像铜COPPER吧。@谢谢

网友:
我没有以为你绿色的是铜皮,我以为你下面棕色的是铜皮的呢,我还在想呢,你干嘛要在那画一块大铜皮呢还是接地的,原来是铺铜区,然后被你铺上铜了是吧?这样当然连不上,但是你为什么要在那里画一小块铺铜区呢,你上面的地方都不要铺铜区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新手上路,老大随便给了块板子练手@板子本身就不大,下面都覆铜啦,就上面一排接插件留着,我觉得全部覆铜应该还好些,不知道是什么用途@以后多多指教@哈哈

网友:
一般我们都是画意整块的,也应该是画一整块的,每边距离板框大概20mil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