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U-R656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2-23):
是一个视频的输入,具体有什么作用,那位能帮下我

网友:
ITU656 是一种国际性的数字信号标准,也叫CCIR656,总线包含1个27M的CLK和8位DAT,内嵌了同步信号,如果要详细的资料你可以用GOOGLE搜索ITU656或者找个SAA7113的DATASHEET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