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们 pads 9.2 ROUTER 出现错误如何解救。

楼主(2010-12-23):
请教大虾们 pads 9.2 ROUTER 出现错误如何解救。

网友:
这个好象是BUG,可以通过多备份来避免文件丢失...我今天就碰到这个,当时没备份,结果布好的线再布一次...

网友:
而且我用2007和9.2都有遇到过

网友:
是的,这是个致命的错误提示,做好在保存的时间设置下,免得白做!

楼主:
,看来只有重新走了
以前用9.0一直没出现此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router的时候最好连着layout 这样就算router崩了 还有layout,免得重画,而且不连layout的话 有时候在router画完了 在layout中不能DRP 或者不能用layout接着画 这都是我遇到过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由于规则设计冲突导致,没发解决。但可以设置画图的时候自动备份的时间,和备份文件数目解决。我一般设置5分钟自动保存一次。如果报错关闭,在 PADS Projects 直接找到备份打开就行,也就掉5分钟的线,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