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走线 过孔的网络

楼主(2010-12-24):
原先的图是PAD转过来的,现在新的网络表导入了,发现有些地方走线的网络不对了,比如说原先2
个焊盘之间的走线为net1,现在图上显示的走线网络为gnd 请问如何直接修改gnd为net1,同样的问题适用于过孔。刚接触不久,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2011-01-27):
也遇到这个问题,还没解决,难道要把过孔和线删了重新画吗

网友:
应该是在原理图中改了然后重新导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