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地的问题

楼主(2010-12-24):
我画的四层板子上面有4个地,需要分割了点接地,那我是不是四层都要分割还是只分割地层?如果只分割地层,那地孔下主地的时候其他层也全部连上了啊(孔都是通孔)?要是四层都要分割,那我电源层的电源还要分割不 ?电源层要是分割选泽哪个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画的第一个板? 通孔你定义了是地的话 就不会和其他层相连 可以看CAM文件 楼主再看看关于孔的资料 不知道我是否理解对了楼主的问题(看了好几遍才明白楼主要表达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以前 画4层板的时候都没有进行地和电源的分割,这次要分割,就有点无从下手了,四层都铜皮的啊,通孔不是可以将四层都连接上吗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孔径里面包括一个layer25  如果是地层的孔就和地层相连 和其它层之间的铜皮被layer25层的大孔径隔开 不相连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得在LAYER definition中将相应的网络分配到相应的层 如GND网络就要放到GND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你说的那个我知道  但是我没有在层里面设置CAM plane  或者混合分割层,在NO plane 里面能不能实现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想用阳片分割? 也可以 不过比较麻烦 而且还要看你有没有BGA 我记得我用的时候因为有BGA所以铜不好铺进去 可以上网查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谢谢  我那里面没有BGA,铜到是可以铺进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样可以用2D线来分割,线宽就是沟道的宽度!建议不要用这种方式来分割!

网友:
四层板?板子上有4种地?
我多层板处理多个地,一般电源层是不会铺地的,都是铺电源,其他层(电器层,走线层,底层)都铺地

网友:
多个地分割的话可以设置下优先级,这样的话铺板子上大地的话比较好铺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有个问题 , 如果我四个地都要做单点接地,那么是不是三层都要分割地?

网友:
你是否有用磁珠桥接?
你是四层板的话除了电源层不铺,其他三层都要铺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用磁珠,我四层都设置的是正片,打地孔的时候会与电源层相连吗 ?

网友:
不会啊,只要你电源层没铺地的铜皮就不会啦,它自己会跳开

楼主:
哦   知道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