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扇出的连线

楼主(2010-12-24):
我的芯片自动扇出后,我想修改pin和via之间的连线,请问怎么操作,谢谢啦

网友:
对于BGA封装的元件,大多要用扇出操作,可以使用区域约束布线,对引脚与过扇出过孔之间连接进行设置.

楼主:
我将bga的pin扇出后,我想修改其中一条线的粗细,pin到via的,但是软件不让我操作,很困惑

网友:
是不是min_line_width 没设好

楼主:
我新修改的线的宽度是比原来的线的宽度宽很多的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是不是你的区域约束设置问题?

楼主:
不是,我没有设置区域规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