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理图下的电源标号问题

楼主(2010-12-24):
为什么我放置电源标号时会出现两个相同的名称,如放置一个5V的电源,但在实际操作时会有两个5V的标号显示出来?

网友:
给你发个图,你就明白了:

电源和其他网络一样,都是通过网路名字来区分的!你只需要修改他默认的名字 为你想要的名字就行!与形状没有关系。只要网络名称相同就会连在一起。改完了点net试试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