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CAD板框

楼主(2010-12-27):
那位大哥帮忙看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你画的板框应该是没闭合    板框要是闭合的线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闭合线的话能导进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12.rar (670.35 KB, 下载次数: 22) 要不你看一下这个文件是不是闭合

网友:
不闭合的也能导入  你画的框除了圆形的其余的都没闭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我按你的方法去打操作怎么搞不定

网友:
不好意思  第一步有点反了
AutoCAD改闭合线的方法:
1. 在命令栏中输入:PE,回车, 选择要闭合图形其中一条线,
2.    按J 后回车        选择所要闭合的线        之后两下回车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