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串口信息了,但是不能输入。

楼主(2010-12-27):
15金币
如题:有串口信息了,但是不能输入。   有图

网友:
是不是每块都这样?检查串口和232芯片有无问题?

网友:
是否和Uboot有关系呢?你可以重新更新一下UBOOT.

楼主:
可以了,是我的串口小板RS232不好用,多插几下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你重新烧一下FLASH,应该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