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rametric Sweep 参量扫描

楼主(2010-12-27):
 新手请教高手问题一:请教以上几个选项有什么不同啊,一般用哪个

问题二.请教Parametric Sweep 为什么是灰色的选择不了.

网友:
第一个是pspice a/d吧。第二个不明白,初学者

网友:
保存后重启一下软件试试看吧

网友(2011-08-16):
hi,哥们你解决了没有啊?如果解决了,请把你的帖子完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