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AD制作时警告

楼主(2010-12-27):
allegro 16.3 在制作好PAD后保存会报警告如下:

padsTACK WARNINGS:

INTERNAL LAYERS: are defined for this padstack.
When loading this padstack into a design, only the internal
layers with names matching those defined in the design will
be used.

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对封装的制作有影响吗?

楼主:
自己找到原因了,是在制作焊盘时我定义了DEFAULT INTERNAC层,然后又定义了GND层与VCC层,警告提示是只有DEFAULT INTERNAC的定义有用。

网友:
如果是通孔类的焊盘,别管你要做的PCB板是几层的,只要定义一个internal layer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