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orcad建库规范

楼主(2010-12-27):
网上找不到可以参考的资料,那位好心人能帮小女子一把.我一愁末展,没有头绪啊!
自己经验不足,写不出来.郁闷中.......
期待您的帮助......

网友:
通常要建立ORCAD庫(Library), 要先想到的是要做到怎樣的水平? 是大公司要利用 CIS 建立龐大的系統呢? 還是要個人(或是小公司)要建立簡單常用的庫? 才有辦法將ORCAD件庫的規範寫書來.

是大公司要要利用 CIS 建立庫的話, 先要考慮有沒有伺服器? database 互聯? 統一的零件庫編號? 零件庫符號版本更新機制? 所以這是有專門的課程在教, 還要配合 MIS 網路管理政策才有可能達到.

至於個人(或是小公司)要建立簡單常用的庫, 考慮的方向就不會那麼多了. 通常小公司(個人) 只要 ORCAD 的原理圖可以轉出 LAYOUT 用的 Netlist 即可. 所以大概只要 PCB Footprint 有預先填入就算方便了.

如果再好一點, 就是將公司的零件編號預先填入, 尤其是 R, L ,C ,Bead 有系列規格, 這樣工程師或是一些新手在建立schematic和BOM的時候比較不會出錯.

舉例來說, 通常我個人的零件庫裡面 property 欄位裡面會預先填入的有,{PCB Footprint},{DCC_PN}公司零件庫編號, {Description} 零件的簡單特性描述(這個學問就大了, 看完這個描述就知道零件特性, 硬體工程師就可以知道這個零件可以不可以用), {Vendor}製造商,{Vendor_PN}製造商料號.

零件庫會分成好幾個檔案,  並且加上日期(MMDDYY)來控制版本, 例如:
R0201_MMDDYY.olb, R0402_MMDDYY.olb, ...., (一般誤差 +/-5%)
R_0201_MMDDYY.olb, R1_0402_MMDDYY.olb, ...., (誤差 +/-1%)
C0201_MMDDYY.olb, C0402_MMDDYY.olb, ....,
L0201_MMDDYY.olb, L0402_MMDDYY.olb, ....,
Bead0201_MMDDYY.olb, Bead0402_MMDDYY.olb, ....,
IC_MMDDYY.olb
Connector_MMDDYY.olb
Transistor_MMDDYY.olb
Other_MMDDYY.olb
這樣方便工程師或是一些新手在繪製原理圖. 以上是我個人的方法.
至於其他建立庫和繪製技巧, 在書本裡面和網路都有, 如果有其他問題再討論.

网友:
附上ORCAD庫使用時候的圖片.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们不算大公司,但也不小.最终目的是通过cis和公司的erp 连接.目前本地数据库的连接已经实现. 封装库已经实现了统一管理.现在要做的是统一各个工程师自己机器里的原理图库.但在统一之前,要有个说法,因为每个工程师的建库习惯不一样.比如有人习惯分part,有人不喜欢. 所以想写个规范,把这些细节给规定一下.这是我的想法,不知道这个想法有没有什么问题?至于你说的服务器,零件编号我想我们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比如有人习惯分part,有人不喜欢"  => 這個問題就是每個工程師的通病, 總是不滿意別人的.

之前解決方法是: 誰先提出申請, 就採用誰的. 後來的要變更要發EC文件,作通知和審核以及版本控制. 並且公司裡面可以一個料號僅僅可以申請2種會製方法. 所以應該可以符合大家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