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使用咨询

楼主(2010-12-27):
上传一图片!
请问:
    如果我想仿真使用去耦电容对EM辐射的抑制作用,
    我们知道去耦电容应该加在IC芯片的电源和地引脚之间,并要尽量靠近,

    那在Hyperlynx中按照我上传图片所加的地方对不对?这种加法是加在电地引脚之间吗?

网友A:
    好像不应该加那么大的电容吧一般不会超过30pF的。几个pF应该就可以了。这样加会降低信号沿,也就是降低高频分量也就是那个Fknee频率,应该可以降低EM辐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应该加那么大的电容吧一般不会超过30pF的。几个pF应该就可以了。这样加会降低信号沿,也就是降低高频 ...

    恩,我只是随便加个电容试试,呵呵!
    主要是我想知道,这样加是不是正确的?
你认为是对的吗?

网友:
    应该加在微带线后面

楼主:
    个人感觉好像不对啊!!
对于IC来说,去耦电容不是应该加在IC的电源和地引脚之间嘛?而按照图上的加法,明显是针对输出信号的啊,这似乎应该属于滤波吧?

楼主:
    我总觉得,好像linesim中应该修改驱动芯片的IBIS模型中某些部分,这部分可能会对应去耦电容部分,可是也不会改

网友:
    个人认为不对,IBIS模型里是DIE+PACKAGE的寄生电容,它代表封装好后芯片的pin的特性。如果加在里面等于改芯片的封装了。个人理解应该加在你加的地方,电容是pF级,一般情况可用串阻的方法来抑制EMI,还有改变驱动电流以及传输线长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参考附图

    emi suppression

    emi suppression

楼主:
    上传一篇文章,其中有块是作者使用Hyperlynx做的去耦电容抑制EMI,
不过没说怎么做

网友:
    搞电容的目的还是降低信号沿,不管咋样,EMI都是电流发生瞬变产生的,解决EMC就是解决电流的问题!!!

楼主:
    我在找些资料看看吧

网友C:
    Linesim 無法把電容掛在 Power rail 上。
LZ 的圖示把電容掛在互連線上,並非去藕電容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nesim 無法把電容掛在 Power rail 上。
    LZ 的圖示把電容掛在互連線上,並非去藕電容的作用。

    那honejing有什么办法做做这方面的仿真没?

网友:
    曾經嘗試, 但 Hyperlynx LineSim 似乎無解。不過可以用 BoardSim,
    自己抽的 Model 含  Power pin, 把電容掛在上面試試,但是它提供的 IBIS model
    就沒有辦法拉出 Power pin, 無法做 Power 的連接,不確定仿真 EMI 是否會有效果。
    試試,若有結果,麻煩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