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PCB 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10-12-28):
请高手指点下,,我这个PCB画的怎么样  谢谢

网友:
    1、交流进线的CN3可以把中间的焊盘做成非金属化孔;
2、隔离变压器的N线往下拉时离L的焊盘再远点;
    3、U3、U4的封装DIP6-2.54的3、5脚孔径太小了,能插进去?
    4、T1的3脚走线离1脚太近了;
5、还有个地网络没通过跳线连接?
6、走线最好连续,有些网络虽然接通,但2线相连的地方较窄。
7、满足间距的同时,线能粗点最好。
    ......
    纯属个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