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的问题?

楼主(2010-12-28):
怎么把POWER PCB  的库 加入 pads2007里面 ???

网友:
第一步:把POwerpcb器件库调出来保存一份PCB文档
第二步:用Pads2007打开PCB库文档,吧器件保存在你所制定的库文件夹中
第三步:把库直接加入2007中,即可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1.库保存成PCB 文档,能不能具体一点?
2.你说的用2007打开了再保存是不是 save to librarry ?
3.2007里面好像有个工具可以直接转换,我以前看见人用过 ?

网友:
把器件罗列在PCB中,
pads2007中,only select parts
select all 选择全部器件
右键,save to library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不可以不用吧器件弄出来,直接把库添加进去?你看下PADS的安装程序里面有library converter ,好像是这个工具可以直接加进去,不过我不会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只用这个工具转过pads2005,没有转其他的,不知道怎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转换的  ? 能说下不 ?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原来还有这么好的方法压,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