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比较详细的BOM 格式

楼主(2010-12-28):
      向各位大侠请教一种比较详细的BOM 清单格式,给小弟作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不过不是怎么生成BOM 我想参考常用的BOM 包含哪些信息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263-1-1.html  裡面 15# 已經列舉出一些信息

"常用的BOM包含哪些信息 "  這是看你的需求, 以及建立元件庫裡面的屬性有無提供.
例如:你想要知道元件的料號, 元件的價格, 公司庫存有多少? 那就將相對的元件庫屬性欄位加進去即可.  如果元件庫沒有提供價格信息, 當然也不會產生出來.
所以沒有一定的格式, 只是看你想要哪些信息? 或是公司有規定要列出哪些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兄台的建议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