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发现PADS可以走这种线 很随意的线

楼主(2010-12-28):
这样的走线是不是要比正常走的折线对信号更好些呢?  哪位有画这种线的教程吗? 感觉这个线挺好看的 打算学习学习

网友:
我记得有一个帖子说,在1G以下,45度和弧线没什么区别。
而且,弧线的制造难度要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这样啊

网友:
这样啊,上次2.5G的频率是走了弧线哦。

网友:
弧线制造比较麻烦,可能有的小工厂不支持

网友:
好像手机的射频线部分走线比较长的都走的是弧形,

网友:
    走线的时候,点右键,add arc
    就可以走弧线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re  但是感觉好像很少人用这种走线啊? 这样走线对信号不是有好处吗?

网友:
    一般无线部分的天线什么的走弧度的。减少干扰,辐射的。

网友:
    不是说了吗?弧线对板厂是一种要求,当然收费肯定也要求,在无必须的情况下是不用的,成本啊

网友(2011-05-12):
    手机天线走的长就是走这种弧线的。

网友C:
    楼主图上的线应该是随意画的,不是用add arc画的,具体怎么画,有人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图上的线应该是随意画的,不是用add arc画的,具体怎么画,有人知道吗?

随便画画

网友:
如果是LAYOUT里不是用ADD ARC 就是Add miter.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好像没有碰到过.还有就是ROUTING里的蛇形走线的了.

网友:
射频板里确定有很多走弧线的,如手机,一般的板子最好还是别走,对板厂有难度。

网友:
    无模命令AA

网友:
    弧线制造比较麻烦,可能有的小工厂不支持???

你们做过板子吗?不知道的就别乱说,线路都是通过曝光,显影,蚀刻出来的,曝光是用菲林的。这弧线和普通线一样的,没什么难度。请没做过的不要再乱猜想。

网友(2011-06-11):
    哦,原来是这样的呀~~

网友:
    高频的时候才用到此种做法

网友:
    长见识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