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用分割层画的四层板,两个内层的灌铜怎么显示出来呀.

楼主(2010-12-28):
protel99SE用分割层画的四层板,两个内层的灌铜怎么显示出来呀.如果一般的非平面层我还知道,但这个功能在PROTEL中还用过,还请高手们赐教.

网友:
系统设置内电层是负片层,默认覆铜不必显示,目的是为了降低文件数据量。如果非得显示就要用内层画覆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