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99SE怎样去除字的元件属性

楼主(2010-12-28):
我想在底层用铺铜的方法内嵌字(没铺铜的地方显出字来,四周都是铜),这个方法要去除字的元件属性。不知怎搞。

网友:
打散元件快捷键 T、V、C 。

楼主:
可以打散,但是1:不能复原,想恢复可就惨了。2:对字符无效,结果还是达不到。让它中间也有填充。

网友(点评):
要用放置汉字的方法放置汉字或字符,否则无效。

网友:
用bmp2pcb的软件做阴字的图形比较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
打散字符(包括英文)只有在汉化版下才行吗?我没有汉化(好像汉化后少了些功能),打不散字符。

网友:
回复 网友A:

1.所有菜单功能都可以双击主菜单空白处,调出菜单属性任意添加、去除,这是汉化者把不常用功能省略了。
2.汉字输入可以打字符,同样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