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如何快速更改 Net Name?

楼主(2010-12-28):
如何改变net name?
我想将右边的I/OA1改成I/OB1
也就是要将右边全部的A改成B,有没有比较快的方法?

楼主:
1、先圈选欲修改的 Net 後按滑鼠右键选择 Edit Properties(如下图)

2、将 Name 全选起来後按 Ctrl+Insert 将它复制(如下图)

3、按 Shift+Insert 将它贴到 Excel 去做编辑
4、编辑後按Ctrl+Insert 将它复制,并按 Shift+Insert 将它贴回电路图中的编辑器即可(如图)

网友:
楼上不错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