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owerpcb导入asc文件丢线

楼主(2010-12-28):
    由Powerlogic导出asc后用新建的powerpcb导入,出现了如下错误
点确定则丢线,取消就中止操作了,请问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error文件不是说的很清楚了么

1.在Library里面创建这些not found的PartType和Decal,再倒入就没有问题了。、

2.或者,在前面的 pcb中Filter选为component,然后Ctrl+A全选所有的器件,接着save to library,再倒入asc文件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