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发贴说明一下pin type的功能,使用场合,注意事项

楼主(2010-12-29):
Source
Bidirectional
Open Collector
Or-Tieable Source
Tristate
Load
Terminator
Power
Ground
Undefined

网友:
请大家为楼主发帖说明一下pin type的功能,使用场合,注意事项
楼主现在想要这方面的资料,到了你们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楼主:
pin type一般用在原理图仿真或DRC检查中(pads logic没有DRC检查功能),例如Open Collector没有接上拉电阻,DRC检查就会报错或仿真不正常.
1.Source:信号源引脚,也就是output,输出信号.
2.Bidirectional:双向引脚,也就是GPIO,具有输入输出功能.
3.Open Collector:开集电极引脚,三极管集电极没有上拉,参考模拟电路三极管部分,基础知识.
4.Or-Tieable Source:或可连接的源引脚,可以或方式连接在一起的输出信号源,参考数字电路基础知识.
5.Tristate:三态信号引脚,参考数字电路基础知识.
6.Load:负载引脚,input,接收信号
7.Terminator:信号终端引脚.传输线信号端接,参考传输线理论基础知识,微波电路里面也有这个介绍.
8.Power 电源正
9. Ground 地
10.Undefined 没有定义类型.
pin type在一般原理图中不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