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里,我用CTRL+DEL删不掉多边形铺铜

楼主(2010-12-29):
铺铜怎么删

网友:
按shift点中后,顺序按键盘 E L 两键删除
或alt+E 再按 D ,再点击要删的目标。

楼主:
我用S+P选中铺铜,按CTRL+DEL,只能删线,不能删铺铜。怎解?

网友:
貌似S+P操作后,高亮的内容中,同时有LockPrimitives的和非LockPrimitives的东西。此时CTRL+DEL不能删除LockPrimitives项打勾的目标。

楼主:
哦,原来如此,多谢。你是高人

网友:
客气,我1米67

网友:
快捷键E、D。点击铺铜就可以

网友:
快捷键E+D就可以了,铺铜必须是这样才能删除.

网友(2011-03-03):
    嗯,就是这样的,自己要多我自我学习的。

网友:
    二楼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