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关于CPU引脚复用应用问题

楼主(2010-12-29):
例如某一CPU一引脚复用功能为UART0_CTS   SD0_CMD   GPIO27,由于UART只需要TX和RX就可以进行通讯。那么我在硬件连接时可否把上述引脚作为SD卡用或者为GPIO27?该CPU的UART0包含RX  TX  CTS  DSR  DCD  DTR  RTS。

                                                                             谢谢!!!!!!!

网友:
这块主还和方案商串口程序有关系,这个要和方案商那边确认清楚,单从硬件上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只要你的串口不要求用全串口就可以啊

网友:
嗯,就是全串口和三线串口的区别!!

网友(2011-01-28):
一般是可以的,要看cpu手册,如果每个管脚工作模式都是单独定义的,那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