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封装保存问题,求助。

楼主(2010-12-29):
我从allegro画成的PCB上保存了Lib库,但是有个别带flash的器件的封装在再次使用时,会报错:

E- Symbol SIP4-200 not found for component J3.
E-   because Couldn't find padstack: TH32_CR50
    due to Unable to load Flash symbol F_48_8_14_X.

不知怎样将这些带flash的器件的封装里的flash提取出来?

谢谢

网友:
在你的路径设置里面把FLASH路径关联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