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不可以用欧姆符号Ω吗?

楼主(2010-12-29):
请问pads不可以用欧姆符号Ω吗?

网友:
可以。只要你选则输入字体是选中文字体就行!
logic截图  及输出pdf截图(两个标志,左边一个为英文,输出pdf为乱码!~.右边是中文字体,输出正常)

欧姆符号输入方法
如果你用的是搜狗输入法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打“oumu”选择5,就是Ω
其他右击软键盘,选择希腊字母,在软键盘里有这个符号,注意要按 shift 键。对应字母是M
Ω  ,也可以直接复制这个    Ω

楼主:
logic 是可以不过PADS就不可以了,在PADS输出入Ω是乱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