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7.9 PCB中元件的Ref对齐功能如何实现?

楼主(2010-12-29):
请教一下,不知道在EE7.9中如何实现元件的标号对齐功能啊?
现在只发现只有对元件对齐选项才可以用,对标号却不行,是不是EE中没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
没发现,主要用格点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不知道在EE7.9中如何实现元件的标号对齐功能啊?
现在只发现只有对元件对齐选项才可以用,对标号 ...

This script (AlignText.efm) will align selected Fabrication & UserLayer texts per the formats shown in the button icons. Selecting a format will change the "X :" to a "Y :" or visa versa, depending on whether alignment will be to the same X (Horizontal Justification) or same Y (Vertical Justification) of all the selected text. Users can manually enter an X or Y Coordinate value in the numeric entry box, or enter a mousedown in the layout. However, the numeric entry should be preceeded by a Format selection because a Format selection may clear the numeric entry value if the new selection's justification (Horizontal X) differs from the previous (Vertical Y). If text is previously selected when attempting to define the numeric entry wth a mousedown, the coordinate of the closest selected text (it's text origin) is captured (this is signified by the Move Cursor). If you wish to enter a mousedown location other than those selected texts location, before selecting the texts, execute a mousedown at the location you wish to enter into the numeric entry box.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就是不清楚怎样加载这个文件到EE,难道是宏处理么?
望介绍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is script (AlignText.efm) will align selected Fabrication & UserLayer texts per the formats show ...

十分感谢,知道了,在file,open script,运行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用??

1.
选择要对齐的文字
2.
点选Form 里面的图标,确认要对齐那个地方
3.
输入对齐的X
Y
的位置
4.
按下Apply 就好了.

网友:
, 多谢多谢啊,又学习了

网友:
还要输入坐标,这样岂不是很麻烦啊!

网友:
鼠标点一下根据那个来对齐,会自动输入坐标

网友C:
打开报错啊,怎么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开报错啊,怎么解决啊?

你是用EE7.9的吗?

网友C:
是的啊,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啊,能指导一下吗?

你必须先开一个PCB 檔才可以.

网友:
2007.9打开是不报错了 apply那儿是灰的,呵呵

网友C:
好像搞定了,呵呵。谢谢!
WG2005为啥不好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搞定了,呵呵。谢谢!
WG2005为啥不好用呢?

我也试了2005.3 的版本是会显示此错误,
也会显示此Form,

网友:
输入坐标是可以的,好像不能自动抓坐标。

网友(2011-08-08):
这样的东西是不是和SKILL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2023-10-24):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不知道在EE7.9中如何实现元件的标号对齐功能啊?
现在只发现只有对元件对齐选项才可以用,对标号 ...

This script (AlignText.efm) will align selected Fabrication & UserLayer texts per the formats shown in the button icons. Selecting a format will change the "X :" to a "Y :" or visa versa, depending on whether alignment will be to the same X (Horizontal Justification) or same Y (Vertical Justification) of all the selected text. Users can manually enter an X or Y Coordinate value in the numeric entry box, or enter a mousedown in the layout. However, the numeric entry should be preceeded by a Format selection because a Format selection may clear the numeric entry value if the new selection's justification (Horizontal X) differs from the previous (Vertical Y). If text is previously selected when attempting to define the numeric entry wth a mousedown, the coordinate of the closest selected text (it's text origin) is captured (this is signified by the Move Cursor). If you wish to enter a mousedown location other than those selected texts location, before selecting the texts, execute a mousedown at the location you wish to enter into the numeric entry box.

下载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