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ORCAD DRC错误解决方法

楼主(2010-12-30):
新手刚学allegro16.2要搞个大的工程现在orcad中进行DRC检查时出现了1000多个错误如下: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C616,2 Bidirectional Connected to Power
                    DESIGN, 11 FB MEMORY DECAP  (7.10, 3.70)
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C839,2 Bidirectional Connected to Power
                    DESIGN, 11 FB MEMORY DECAP  (7.50, 10.40)
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C613,2 Bidirectional Connected to Power
                    DESIGN, 11 FB MEMORY DECAP  (7.50, 6.60)
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C50,2 Bidirectional Connected to Power
                    DESIGN, 11 FB MEMORY DECAP  (7.50, 2.80)
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C804,2 Bidirectional Connected to Power
                    DESIGN, 11 FB MEMORY DECAP  (7.70, 11.30)
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C597,2 Bidirectional Connected to Power
                    DESIGN, 11 FB MEMORY DECAP  (7.70, 7.50)
Checking for Unconnected Nets
WARNING:  [DRC0007]  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 SNN_FBA_RFU_2
                    DESIGN, 05 FBA Partition Memory 1 0f 2  (17.20, 4.90)
WARNING:  [DRC0007]  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 SNN_FBA_RFU_1
                    DESIGN, 05 FBA Partition Memory 1 0f 2  (17.20, 4.80)
WARNING:  [DRC0007]  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 SNN_FBA_RFU6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SNN_GPU_PD<5>
                    DESIGN, 21 PWR and GND Signals  (18.80, 9.8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SNN_GPU_NC<2>
                    DESIGN, 21 PWR and GND Signals  (9.30, 4.60)
ERROR:  [DRC0027]  Other parts in this package have different values or PCB footprints. /G1Q
                    DESIGN, 21 PWR and GND Signals  (6.40, 4.00)
ERROR:  [DRC0027]  Other parts in this package have different values or PCB footprints. /G1T
                    DESIGN, 22 NVVDD Decoupling  (2.60, 2.00)
DRC0004]这个错误最多了(这个好像说是管脚类型冲突什么来的)
导制无法导出网络表
请各位高手帮忙指点

楼主:
没人出手啊

自己顶一下

网友:
    DRC 中设置一下啊 drc matrix
    红圈的地方去掉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DRC0004是没有了。

    但是 [DRC0007] [DRC0006] DRC0027]还是解决不了

网友:
    你将所有的连线都删掉,然后再工具栏里选择Snap To grid后,重新连线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