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每次打开一个帖子都要重新登陆一次,郁闷中……

楼主(2010-12-30):
如题~

网友:
先换个浏览器

楼主:
我试了四种浏览器,结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
那是IE中设置出问题?

楼主:
指点下呢?

网友:
很多浏览器的设置都是基于IE的,要是我的话,可以那些设置都恢复默认试一试。另外看看你最近做过什么更改系统情况的事情,升级IE,更新补丁,杀毒软件等。实在不行那就重装吧。

楼主:
谢谢,问题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