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 PCB中可以对元件的字符自动排列对齐吗

楼主(2010-12-30):
expedition PCB中可以对元件的字符自动排列对齐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只要选中字符,然后点右键再点AGE英文字选各种对齐方式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AGE是右击后的菜单还是点击键盘上的AGE啊?菜单中没有那个选项,点击键盘上的AGE也没反应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找到您所述的这个功能,能指点一下吗?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啊,就是没有找到,难道EE的新版本去掉了这个功能啦

网友(2014-11-16):
    不要相信!纯粹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