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0-12-31):
原理图到PCB的ECO过程,报错是ECOgen failed .不明白什么原因造成的.文件改了名字还是这样.紧急需要,请大家帮忙看看是否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

网友:
上图!或发发报错段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 没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
我没遇到过。
网上找的答案:供参考!
ECOGen Failed问题,网上找了很久,都说是封装问题,或连接问题,其实还有一个可能,机子中装了2005及2007两个版本(够BT的了),装两个是因为有些图是07画的,公司建议用05,没办法都得装。在05 Logic中画好图,导入Layout时,如果没有打开的Layout会自动打开07版的Layout,这就是为啥不能ECO了。

可以检查一下你的原理图库和pcb库元件是否有同样的问题!或者用排除法一类一类删元件找到是什么元件有问题!
 eco与文件名字没关系的!这个可以排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封装问题应该不会 ,公司用的统一的库。连接问题不是很懂,原理图上肯定都是连接上了的。你说的那两个版本估计可能,但我公司只能用power pcb 4.0 。 如果用send netlist导网表,什么都导不过去,ECO文档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