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很多PCB 阻抗控制的資料,但有一些问题想不通,請指點一下。

楼主(2010-12-31):
例如我想做一个四層板,它會有 TOP, GND, PWR, BOT 四層。
如果是 TOP 層走綫,阻抗控制很容易用 Polar Si9000 去箅出來。

但如果 BOT 層走綫時,阻抗又怎樣算出來呢?
因為 BOT 之後是 PWR (不是GND, 不是返回路) ,我是直接把 PWR 層當成 GND 層去算嗎?

如果是兩層板時,是不是不可做到阻抗控制呢?

謝謝有心人解答

网友A:
TOP层跟BOTTOM层是一样的啊,只是参考平面不一样,但与算阻抗也没有影响啊
两层板也可以算阻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P层跟BOTTOM层是一样的啊,只是参考平面不一样,但与算阻抗也没有影响啊
两层板也可以算阻抗的

你的意思是說只要是参考平面就可以?
是GND, 5V, 3.3V, 2.5V 或 1.8V 也沒有分別?

如果零件放面和底,因為参考平面不同,底和面的阻抗會一樣嗎?

网友:
你的阻抗是一定的吧?USB的阻抗一般为90,你是根据阻抗来算相应的线宽线距的,TOP层对应GND,BOT对应VCC,没一层的PP介质你也应该知道吧,这样就可以算了啊,没有区分BOT,TOP的

楼主:
我現在做的是 mSATA。因為 SATA 訊號要從 TOP 走到 BOT 再接上轉換板,轉換板會把 mSATA 轉為 SATA,同樣地 SATA 訊號又要從 BOT 走到 TOP,再接上電腦,所以有點詹心 SATA 的阻抗問題。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power和gnd都可以作为信号的返回路径,在计算传输线的特征阻抗的时候都看做是plan层计算的,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信号在跨层走线的时候,尤其是参考层变化的时候,信号在通过过孔时,信号会选择最近的返回路径返回,此时需要考虑信号完整性的问题。

楼主:
請牛人再指點,對於不是平行走的差分線 (交叉連接),我想到的就是把其中一個零件放於背面再加兩个 via 就可變為平行線。
但我又看到另一個做法是加兩个 0 Ohm 電阻 (Or Cap) 去把 TX+ 和 TX- 對調。

請問那種比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信号频率不是很高的话,两种情况应该都ok了。如果本身信号频率很高,而且在一层上信号线也可以布得下的话,我觉得还是用第二种方法比较好。这样信号就不存在换层参考的问题,对信号的完整性来讲要好一些的。

楼主:
這个是 SATA II,頻率會很高。當我再看清楚時,不但 TX+ TX- 要對調而且 TX 一組和 RX 一組的對調。所以第二个方法不行。

另外想問加 Tear drop (淚滴) 會影嚮阻抗嗎,包括 Via 加淚滴及同一層的淚滴。
謝謝

网友:
sata上好像是要串接电容的吧?

楼主:
是的,10nF 的電容已加上。就是不知道加不加 Tear drop 好?

网友:
想先问下楼主加Tear drop 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加Tear drop 是会影响阻抗的,尤其是对高速信号。

楼主:
如果加了 Tear drop,BGA 的 VCC 和 GND 線就不用加粗了,還有整個 PCB 板看起來好看一點,多謝 icy88 兄的說明。我不加 Tear drop 了。

网友C:
    我感觉电阻加在差分线前面,不知对不对: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偶是个女孩子哦

网友:
    郁闷了,怎么还有扣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偶是个女孩子哦

女孩子做電子這行真是很少。

妳在那裡工作呀 (地方)? 我是男孩,香港工作。
交個朋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电阻加在差分线前面,不知对不对:

    差分綫不用加電阻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响应那句:谁说女子不如男。朋友中做电子行业的女孩子也不少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响应那句:谁说女子不如男。朋友中做电子行业的女孩子也不少呢,呵呵

真的嗎?有幾會介紹些女孩子給合

网友(2011-02-22):
    差分线前面加电阻也是为了阻抗匹配吧

网友:
    不知串電容的作用為何,請高手指點

网友(2013-03-18):
    SATA的TX和RX差分线,为什么串接电容,还真不知道哦,等待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