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啥画的pcb用router打不开了,只能用layout打开啊?

楼主(2010-12-31):
大家好,遇到画的pcb用router打不开了,只能用layout打开。这段时间遇到好多次了。以前都是router中出错,强制关闭后还可以打开。但这几天经常遇到正常关闭的pcb文件用router都打不开了,只能用layout打开,
layout中修复数据库保存后还是不能用router打开。
layout导出ascII后再导入也无法解决。
请问如何解决啊。
不方便上传pcb文件。

网友:
重装软件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目前估计是这个pcb文件有问题,其他的是没问题的。忍一忍,这个整完了就好了。

网友(2011-08-02):
为什么没解呢,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一般不会发生这种情况,重新安装软件试试

网友:
删除copper pour 吧

网友:
怀疑数据量太大

网友:
你能不能把文件上传呢,让我们也用Router打开,这样可以判定是你的软件问题还是文件有问题?

网友:
把铺铜框删掉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只不迼导出ASC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原因是pcb中有一个网络在router中连不上,我在layout中连上后,再用router就打不开了。在layout中断开这个网络的连接就可以用router打开了。至于为啥出现单个网络连不上,原因还没找到。可能是封装或者网络属性设置的问题。如果一时找不到原因,你可以把这个网络连不上的那一小段放在最后在layout中连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