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导入网表时没有报错?????

楼主(2010-12-31):
原理图中c7 c8是并联的,导入网表没有提示错误。
布局时发现有两个空脚。。。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都是通过:先在原理图中检查一下C7,C8之间的NET NAME是否一致;后查看C7、C8原件的引脚属性是否正确;之后才重新导入网标,就没有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