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S不认排阻问题

楼主(2011-01-01):
实在是搞不掂,有一片ddr2挂载几个排阻作为终端电阻,我在ces中设置了排阻的ref des,在part栏目也看到了排阻被认为是series,但是可恶的是ces中并没有把排阻两边的net结合成electrical net,因为electrical net等长可以自动计算电阻两端网络的长度之和,这样等长的时候可以节约面积,不需要在电阻两边分别作等长,可惜ces的electrical net识别出了问题,后来我在原理图中的网络上添加了icx elec net name属性后个别网络能够被识别成elec net,但是部分网络还是识别不了,这些网络都没有什么特别,可以说同样的网络有的可以识别有的不能,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真实焦头烂额啊@

楼主:
令人很郁闷的,我已经在ces的ref des中添加了排阻的索引,而且在part中也已经被认为是series了,但是同样的网络,有的能正确组合,有的却不能,用的是2007.9 sp4,不确定是不是bug,而且发现一个bug,如果你使用热仿真的话,在导出到hyperlynx terminal之前一定要现在ces中设置你的参数,即terminal栏目下的功耗,功率因子,如果你没有设置的话导出到hyperlynx teminal之后即使再修改ces中的数据,再次导出的数据也是不变的,如果你设置了ces再导出就么有问题

楼主:
再补充一点,如果用的是单个的电阻那么一切正常,但是单个的电阻难焊接,体积太大了

网友:
用ibis模型可以
我留得有笔记,在单位,等上班了发过来

楼主:
我使用了ibis模型后部分网络能正确识别,但是有的网络不行,然后我把vtt上拉电阻的模型去掉了就一切正常了,推测是vtt电源网络对elec net的识别有阻碍作用,所以上拉电阻不能是serise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您的回复,在这里我已经添加了vtt的电压,但是还是出现某些网络可以,某些不行的情况,最后我把vtt终端电阻的ibis模型去掉了,串联终端电阻加上ibis模型后解决,搞不清楚为什么ces识别排阻非得要用ibis模型,如果不添加模型,series那个复选框形同虚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CES的Part下找到这个排阻的Part,在Part名上有一个创建模板的选项吧(现在手上没有板子,具体忘记是什么了),打开后然后新建1~8,2~7,3~6,4~5配对,应该就可以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2011-05-29):
回复 网友C:

您好!我这边也遇到这个排阻问题,请教一下你说 的那个设置1~8,2~7,3~6,4~5,这个是在哪里设置的啊?谢谢

网友:
我这边设置好了 ,怎么在PCB上也没显示串接了啊!我用的是mentor05

网友:
回复 网友D:

按下面设置一下,

还不行的话,如果可以的话把设计发一下,我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你的图很明确,已经学得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过我怎么设置好了以后还是没法用呢,排阻上设置的PIN PAIR怎么在CES中的NET里没啥改变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3846-1-1.html
试试这个方案

网友:
这个问题很高深

网友:
很简单,打开ces,点击setting菜单,在setting的窗口中选择design configuration-->discrete component prefixes,在该菜单中的resistor栏里面,你的栏里也许只有R,所以ces只认标识以R开头的,如果你的排阻是RM字母开头的,就在里面添加一个RM,如下图
注意要取完整的数字号之前的字母,这样ces就会认识它了。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这个我已经加了的,但是还是有的能识别,有的不可以,最后认定是程序的bug(可能是破解造成的,在mentor官方论坛看到有人有同样的问题,官方声明正版的是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是的,我上周回复你的时候我这里还正常,现在就不正常了,都不认了。郁闷。你的头像可不可以换掉啊,看着反胃啊

楼主(2011-06-28):
呵呵,这头像挺好的啊,是块面包!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哎,看着真的很反胃。关于排阻的问题,我觉得问题不是在CES。关键是排阻本身,应该要有个地方可以设置排阻的1脚和8脚连的就是一个电阻,各对脚设了特定的电阻才行吧。不然CES虽然知道标为RM的是电阻,但它不认识谁和谁才是连在一起的啊。不知你现在还用排阻不,你现在怎么解决SDRAM的等长设置问题?

楼主:
您说的电阻对我都设置了,很奇怪,在icx pro中能识别电阻对,但是在hyperlynx中不能识别!

网友(2014-04-25):
搞好了,原来要在DXD原理图中的CES添加排阻的RN,在EXP中的CES不给添加。

然后再在EXP中的CES“create pin pare”中 自动创建一个比如1-8,2-6等让系统知道你的排阻是如何连接的。

搞定后就能看到排阻两端的线连接起来,可以一块算等长了。

网友:
还没用到这么深,但确实在electrical net的识别上有时候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