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tium designer6中,原理图导入PCB后,有部分元器件的部分引脚变绿

楼主(2011-01-03):
各位高手,帮个忙,看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altium designer6中,原理图导入PCB后,有部分元器件的部分引脚变绿,请注意,是部分元件的部分引脚变绿。(有一块器件的引脚全变绿,另外有两块元件部分引脚变绿。
请各位分析下,这种问题对布线有影响吗,该怎么解决,不胜感激!

楼主:
上面是问题的情形的截图,请大家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DRC报警,设置最小间距可以解决!快捷键D + R  设置Clearance中的选项。

网友:
查看一下规则是否正确
在PCB编辑下面D+R
第二张图里面的规则基本上可以关掉,你自己看一下就行了。

网友:
规则设置的原因

网友:
MinimumSolderMaskSliver;SilkscreenOverComponentPads;SilkToSilkClearance 距离设置为0 就可以了

网友(2011-08-11):
sutee 7907的这位大侠 我想问问 我怎么在规则里看不到你所说的那些规则,比如就看不到“silk to silk clearance”? 急用 拜托大侠啦

网友(2011-10-12):
这个事Clearance中的间距设置的过大!!我遇到过这种问题!!呵呵改小即可

网友:
将这里的距离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