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 pcb 封装问题。求帮助。真情求助,新年里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2011-01-04):
首先声明一下,因为在学校的教育下我学会了protel,没办法,从此上瘾AD8,虽然这家公司很不厚道,但是,无奈没时间和精力学其他的画图软件。
好了,我说一下我的问题:我画好原理图之后,然后生成PCB了, 我在布完线之后觉得有一个封装需要更改才行,于是乎,我就给工程添加了一个封装库文件,画好了封装,此时此刻,问题出来了,我在原理图的那个器件里添加此封装,不管我怎么整就是在封装库里找不到现在画的这个。。。 只能看到以前画的那几个。   我的AD8是用了它自带的汉化功能。  我把工程又编译了一遍,不行, 把封装库文件移除工程又添加了一次,不行, 关掉AD8,又打开,还是不行。。。。反正就是在原理图里添加封装时始终找不到我刚画的这一个封装。  但是 单独打开封装库文件,能看到我画的那个完好无损的显在那。。。我崩溃了、
 真情求助...

楼主:
没人帮我回答啊。。。

网友:
有这么神奇吗!
你有两种办法,
一,是从你PCB种复制你需要封装到你相对应的工程的库里面;
注意你自己新建的库一定要加入到你相应的工程,或者在系统库文件路径那里增加你自己画的封装。
二,就是使用AD自带的PCB封装库生成工具,Design -> make PCB library   然后保存好你生成PCB库到你相应的工程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了,我那个库文件时加入工程的,现在被逼的,我直接又重新建了一个库文件,然后把原来库文件里面的封装全部转移到现在这个文件里面了,现在这个文件正常,但是原来那个文件还是不得行。 我现在不弄那个了,反正我也转移了。没事了,谢谢了哈。

网友:
    把PCB封装库和原理图放在同一工程下,双击原理图中的元件进行编辑,选择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