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Board file从16.x降到15.7.doc

楼主(2011-01-04):
应该很有用的!!

如何将Board file从16.x降到15.7.rar

104.44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488, 下载积分: 威望 -5

楼主:
如何有什么问题可以告诉我的,O(∩_∩)O哈哈~!

网友:
    太复杂了

网友:
    在这个d:\cadence\spb_16.2\tools\pcb\bin路径下的downrev15.exe 执行会有问题,
    只要改成路径为d:\cadence\spb_16.2\tools\pcb\bin\vc5 里面的downrev15.exe 就正常,
    这是我失败的经验.

网友:
    转换为V15.x的版本后,其中Set standard values ,Spacing rule set 和 Physical(line/vias) rule set 全部值都 0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解决Out of date shape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有什么问题可以告诉我的,O(∩_∩)O哈哈~!

    2.

    执行DOWNREV15
       此命令须在DOS下执行,
       首先,进入到Board file的路径,
       然后,输入DOWNREV15.exe的绝对路径_16.0Board file.brd_-outfile_转为15.7后的Board file.brd
    这一步能更详细点么?我是DOS菜鸟,最后是DOS命令截图出来分享

网友:
 如何将Board
汗,摸索成功了。谢谢分享
楼主,你的文档不够详细,我帮你补充了!!

楼主:
    xiexie 12楼的补充!!!我以后做事专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