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信号反射

楼主(2011-01-04):
已经知道的是信号的反射主要发生在传输线上阻抗不连续的点上。

那么是不是只有在输入信号发生突变时,才会发生反射?找到的资料都是以理想方波作为示例,在上升沿到达终端后发生反射,始终只有这一个反射信号在源端和终端间不断反射、叠加……
但似乎又不是仅在跳变的时刻才有反射,因为在下一次反射前,源端(或终端)的反射还能持续不变。。。
但反射的信号又似乎不是始终=入射信号*反射系数,只有第一次是这样的,在第二次以后都是反射信号*反射系数。。。。

太迷惑了,如果输入的信号是连续变化的,那反射情况又是怎样的?

网友:
只有阻抗突变才会发生反射,这与输入信号是没有关系的;即使是一直高电平或低电平,只要阻抗不连续,反射还是存在的,只是因为高低电平存在的时间较长,而对于传输线上的某一点来说,其电压值为入射值+第一次反射值+...+第n次反射值。这是一个等比数列,只要终端不是开路或短路,等比绝对值就小于1,因此,当n无穷大时,也就是高低电平存在的时间较长时,该点的电压是不变的(变化非常小)。

网友:
阻抗不连续引入的反射是本征特性,与激励信号无关

网友:
1.  会发生信号反射的条件是信号传输路径上存在阻抗不连续点
2. 传输线的定义是:信号的在走线中传输延迟大于2倍的信号上升时间的时候,走线可看成为传输线。如果传输延迟相对上升沿很小的时候,反射波淹没在上升/下降沿中,则不必考虑到反射波的问题。所以不是只有在跳变的时候才有反射,若在稳定电压即直流情况下,传输线尽相当于一根导线,反射可不考虑。
3. 先肯定一下:反射信号=入射信号*反射系数。
在第一次反射中,入射信号为初始电压值,而在第二次反射中,入射信号就是第一次的反射信号了,而且楼至注意了,(此时源端应该也不是匹配的,否则没有第二次反射吧)反射系数应该是源端的反射系数了。

不知道这样解释楼主能不能明白。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解答。这里的氛围真好,有问题能找到人一起讨论讨论的感觉真好

“阻抗不连续引入的反射是本征特性,与激励信号无关”,这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了。

我现在的疑问是:反射信号=入射信号*反射系数,我觉得更普遍的情况应该是:V反射=(V入射-V端点)*反射系数
反射的始终是该时刻 端点原电压 与 入射电压 之间的差值部分。

当激励信号是理想方波时,可以等效认为同一个反射波在不断的按源、终端的反射系数衰减,然后叠加。

而如果激励信号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就不能这样计算了。
我还没整明白应该怎么计算,假设激励信号V=kt,那么反射信号该怎么计算呢?
基本功太差了,还请大家不惜赐教

楼主:
令:终端电压为uL(t),激励信号为u0(t),终端开路反射系数ρL=1

那么在激励信号第一次到达终端时的终端电压是不是下面这样的?不会解啊

网友:
1.搂主也讲到了叠加定理,在终端端点处,终端电压是我们可以量测的电压,它是由终端处的入射电压和反射电压叠加得来的,因此终端电压=反射电压+入射电压,也就是说,反射电压=终端电压-入射电压。
2. 不要把问题想得太麻烦了,即便是激励信号在不断的变化,但是我们计算的是端点处的电压,只需要考虑端点处的叠加问题就好了。而楼上关心的T-oT的反射电压叠加的问题是没有必要,因为T-oT的反射信号已经传过终点向源端传播,所以不在终端叠加。所以楼上的公式是不正确的。这个终端的电压公式应该是个分段函数即:UL(t)=2Uo(t) t<3td
3td-5td时间是源端第一次反射后的传向终端的电压的2倍,以次类推,直到稳定。

楼主:
“UL(t)=2Uo(t)  t<3td”
对此持保留意见。举个例子,理想方波的下降沿,从稳定5V——0V,那么UL(t)=2Uo(t)=0V?显然是有问题的,下降沿也应该有过冲,UL(t)=-5V,然后逐渐稳定到0V

“在稳定电压即直流情况下,传输线尽相当于一根导线,反射可不考虑。”
也保留意见。反射是普遍存在的,只要阻抗有突变,该点就始终有反射存在,不论上升时间和传输延时是什么关系。只不过是稳态值等效于电阻分压比。

期待和icy88兄及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
对于下降沿的话,5-0的入射电压就应该是0-5=-5V了。
另外搂主可能是误解了,我是说直流的情况下,反射可以不用考虑,但只要阻抗不连续的话一定还是有反射的,对信号影响不大而已,所以不用考虑的。
还有做了一个反射的仿真试验,发上去给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反射的仿真试验:
拓扑结构:
激励源为2V到0V的下降沿,Tf=100ps
然后直接接传输线,之后接大电阻到地(模拟开路情况)
spice文件如下:

结果波形为:

之前分析的应该波形最终会稳定到0,但是现在情况是输出在2v和-2v之间一直震荡。困扰中,发上来大家讨论下。

网友:
开路的状况是在SPICE里是不能被模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终结为一个大电阻也不行么?

楼主:
这个仿真图是怎么算的?使用的什么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犯了好多错误,我检讨:

1、反射信号=入射信号*反射系数。我之前说的“V反射=(V入射-V端点)*反射系数”是不对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信号在1td——3td之间是不会处于稳定值的。所以反射信号只和入射信号有关。
保留的疑问:对于5-0的下降沿,入射电压为什么是“0-5=-5V”?那5-10的上升沿,入射电压是10-5=5V?那5-5的上电平,入射电压是5-5=0V?这会有矛盾。

2、icy88是姊妹,我想当然了。

网友C:
回#13樓
300 ps處升沿是遠端開路的電壓,其等於 {2 V* [50 / (10+50) ] } * 2 = 3.33V ( 1.666v 疊加)
其中 1.66 V 為開路反射電壓,當他彈回到近端時,因為 50 與 10 的阻抗不匹配,所以又會有反射,反射量為 -0.66 * 1.66V = -1.09V, 疊加到近端原來的電壓,就成 900ps處的0.91V。如此反復,直到縮小到 0 為止。
仔細看看你所貼圖那本書的相關內容應該就可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13樓
300 ps處升沿是遠端開路的電壓,其等於 {2 V* [50 / (10+50) ] } * 2 = 3.33V ( 1.666v 疊加)
其 ...

谢谢解答,很有道理。
稍微补充一下:300ps时源端信号刚刚到达终端,经过100ps(Rise time)达到最高点3.33V,上升的斜率是源端的2倍。能这样理解么?
那么,当反射信号从源端又回到终端后最低点的电压为什么不是3.33-(1.66*2/3)*2=1.11V?向下又冲了一点再回来,这是什么意思?
“ 疊加到近端原來的電壓,就成 900ps處的0.91V”,900ps时不是应该叠加在终端么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用hspice仿真得到的结果。‘那5-10的上升沿,入射电压是10-5=5V?那5-5的上电平,入射电压是5-5=0V?’对哦,入射电压就是电压的变化啊,如果5-5,那么也就是电压保持不变了,没有电流流动,也就没有入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此说的话:反射只有当入射信号发生变化的时候才会出现,入射信号没有变化就不会有反射。
这是不是不够准确?
举个例子:激励源10V,源端匹配,终端开路。终端的10V是稳定的5V(入射)+5V(反射)的结果,还是激励源10V直接加在终端上?我倾向前者。

但是好像反射信号又确实和变化量有关,而不简单是“反射信号=入射信号*反射系数”,0V-5V和从-100V-5V产生的振荡直觉上应该是不一样的。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反射信号=入射信号*反射系数”,入射信号到底指的是什么?

网友C:
那么,当反射信号从源端又回到终端后最低点的电压为什么不是3.33-(1.66*2/3)*2=1.11V?

=::> 是 1.11V 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当反射信号从源端又回到终端后最低点的电压为什么不是3.33-(1.66*2/3)*2=1.11V?

=::> 是 1.11V ...

终于遇到一个晚上上线的
看原图中似乎是先冲破了1V,然后又回到了或许是1.1V,这个过程是啥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么讲吧,刚开始的时候注入激励源10v,也就相当于是电压从0到10v的一个变化了,你源端匹配,入射传输线的电压为5v,所以td时刻在终端的电压为入射加反射,之后传输线上电压处处相等,就没有电流流过,没有入射电流了,也就没有入射电压了,这样各个点保持电压不变,也就是传输线相当于导线,整个回路就是个开路状态,没有电流,回路中每个点的电压都等于激励源电压10v

网友B:
还有,不是入射信号有没有变化,如果传输线中就没有电流流动的话就没有入射信号.我们算得时候要分清楚入射信号为多大.比如说传输线上一只由10v恒定电压,你此时激励源也是10v,那么激励到传输线上根本就没有压降,也就无电流的流动,这时,不能将入射电压没有变化,而是根本入射信号就是为0的。

网友C:
#20樓
看原图中似乎是先冲破了1V,然后又回到了或许是1.1V,这个过程是啥意思?

=: 你是說那個小尖波嗎?判斷可能是仿真設定的問題,理論上沒有,參閱 17樓的圖,就沒有這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不是入射信号有没有变化,如果传输线中就没有电流流动的话就没有入射信号.我们算得时候要分清楚入射信号 ...

有电流流动就有入射信号,那么入射信号的大小和电流有没有关系呢?
假设激励源10V,源端匹配都是5,终端不是开路,阻值分别是5和10。那么这两种情况下终端的入射电流显然是不同的,但算反射电压时,入射电压都要按5V计算。这是不是说,入射信号的大小和电流没有关系,只要有电流入射电压都是一样的?

如果上面这个结论成立的话,那么把之前的疑问改一下,终端不是开路,而是端接一个大电阻,激励源从0V-5V、从-100V-5V、从5V-5V时的入射电压分别是多少?

感觉是挺简单的问题,我就是搞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樓
看原图中似乎是先冲破了1V,然后又回到了或许是1.1V,这个过程是啥意思?

谢谢解答。我现在已经被上面的问题搞晕了,等理清楚了再来琢磨这个事。
我还不会用hspice

楼主:
看到的资料推导出反射系数等等,都是从传输线的电报方程通过拉氏变换计算的。也就是约定了初始状态都是0。这会不会是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那么初始状态不是0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D:
    0时刻:就是上升到2V这一时刻:串阻右侧的电压=2×[50/(10+50)]=1.66;
    到1td时刻:终端开路点反射系数=(RL-50)/(RL+50),因为RL等于无穷大所以反射系数为1(全反射),这时终端电压=传过来的入射电压+入射电压产生的反射电压=1.66+1.66×1=3.32;
到2td时刻:终端反射电压1.66到了源端即串阻右侧点,由于源端反射系数=(10-50)/(10+50)=-0.66,所以这时源端电压=原来的电压1.66+终端反射来的电压1.66+源端反射电压[1.66×(-0.66)]=2.2v;
    到3td时刻:终端接受源端反射电压-1.1,由于终端反射系数=-1,所以这时终端电压=终端原来的电压3.32+源端反射电压-1.1+终端再次反射电压-1.1=1.12v;不知这个分析是否够详细!!!

网友:
回复 楼主:

    终端不是开路的入射电压和开路的一样,只是反射系数不一样,得到的反射电压不一样,量到的终端电压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的资料推导出反射系数等等,都是从传输线的电报方程通过拉氏变换计算的。也就是约定了初始状态都是0。这 ...

初始电压不是零的,比如5V-0V的下降沿,电压变化是-5,这就是他的入射电压了。或者把它换算成初始为0,则就相当于0v变到  -5v,整个系统有一个5v得直流状态值。用-5v当入射电压,若终端开路,可以算出反射电压为-10v,再加上系统的直流状态值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0时刻:就是上升到2V这一时刻:串阻右侧的电压=2×[50/(10+50)]=1.66;
    到1td时刻:终端开路点反射系 ...

谢谢解答,够详细了。

楼主:
linphone 捡了钱没交公 威望 降了 3
这是什么玩意儿?

楼主:
我昨天的一个帖子怎么没有了?
对于初状态不为0的情况,可以按照信号的叠加来计算:
5V-0V,可以理解为5V+(-5V);-100V-5V就是-100V+105V,两个信号分别计算反射再叠加。
总结:在阻抗不连续点,反射始终存在。V反射=V入射*反射系数的必要条件是0状态。

网友:
    那些反射的理论不必要知道的那么清楚,我的观点只要记牢推倒后的公式就行,那些工作是搞理论的人要做的,我们是工程师用的就是理论工作者用的结论!源端反射系数z=(Rs-Z0)/(Rs+Z0),终端反射系数Z=(RL-Z0)/(RL+Z0).因为人的脑力毕竟有限所以要学会偷懒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