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layout

楼主(2011-01-05):
新手菜鸟莫鄙视

网友A:
这是百度百科上的定义:

Layout是属于动画专用名词,也是比较少见的工作,在工作性质上接近中文的“构图”,只有在一些剧场版作品可能采用,例如设计多层次背景,令每层背景移动速度不同,就能表现出逼真写实的远近距离感。

  而画Layout的人必须在脑海里意识到摄影机的存在,从摄影机的观点去看场景里的一草一木,然后将这些画面详细地画下来。
  这个工作,主要是弥补不大会画图的导演所画的分镜表,将杂乱简略的画面仔细的呈现出来,作为日后原画、动画、背景、色指定等等的依据

其实我们现在说layout就是指画PCB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百度百科上的定义:

Layout是属于动画专用名词,也是比较少见的工作,在工作性质上接近中文的“构图 ...

好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