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板上走差分线要做阻抗控制具体计算可以由板厂做吗?

楼主(2011-01-05):
请教:板上走差分线要做阻抗控制,具体计算可以由板厂做吗?如果可以的话,是把要做阻抗控制的线的网络名告知板厂吗?

网友:
我们是找兴森快捷做的,阻抗匹配好像加500块钱,不需要告诉网络名,告诉层,线宽,间距,匹配的阻值,然后他们会去调整的,调好后发个反馈表,确认好就可以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这样的,十分感谢

网友(2011-06-11):
您也可以将相关的参数告诉你的PCB供应商,他们会提供线宽线距给你的.

你需要提供以下参数:
1,板厚
2,铜厚
3,层数和层叠
4,阻抗值和希望的线宽线距
5,表面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