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敷铜零散不连续

楼主(2011-01-05):
如下图,我在GND层敷铜,结果后面有些地方不连续,底层不够完整,而顶层和底层的地都很好,网络没错,帮我看下哪里可能出问题,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楼主设置的pad和copper之间的间距过大了?  感觉在pad周围铜都离得很远啊

楼主:
间距0.3mm,但是这个在LAYER 2,跟TOP BOTTOM层的PAD没关系吧。试了很多次还是没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layer2 GND层铺铜  底层什么不连续啊?

楼主:
蓝色的是LAYER 2 GND层,黄色的为LAYER 3,TOP绿,BOTTOM红,改很多设置还是出现很大的空敷铜。

楼主:
找出问题了,原来我的器件封装有问题,焊盘的第二栏lnner Layers不为0,因此每个层里都有,敷铜自然绕过去无法连续。谢谢yi2fu!!!

网友:
若将某一层设为GND的话,是不是需要在板子上多打一些过孔,以防止孤立的铜?

网友:
敷铜具体用哪种腹痛方法了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对的  但是如果孤立的铜太小的话 就没必要为了它打孔 可以直接删除 铺铜主要是为了散热 孤立的铜会凝聚热量不利于散热

网友:
在板子上多打地过孔,一方面是为了增强地的完整性,使信号有很好的回流路径,提供一个完整的参考平面; 另一方面是有些地方是为了散热  ,利于热量的分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对的  但是如果孤立的铜太小的话 就没必要为了它打孔 可以直接删除 铺铜主要是为了散热 ...

   这点没注意过,还经常特意去为了多铺点铜去打过孔,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