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压缩GERBER文件语句

楼主(2011-01-05):
自动压缩GERBER文件语句,该如何写,我想把*.art  .drl文件打成一个包,请问哪们知道告诉我一声,我不胜感激!

网友:
我想知道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压缩GERBER文件语句,该如何写,我想把*.art  .drl文件打成一个包,请问哪们知道告诉我一声,我不胜感激 ...

可以用WinRAR软件
1.
先将要压缩的檔名,写到一个List 檔内
files.lst
2.
在执行
winrar A –ep –df a.zip @file.lst
3.
这样就会将
file.lst
里面的所有档案压缩为a.zip,再删除路径下的档案

网友A:
可以使用axlShell调用Cadence自带的CDSZIP.EXE,
cdsZip -r ./test.zip ./*.art

楼主(2011-03-01):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我用WINRAR已经解决了。

网友(2021-07-05):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axlShell调用Cadence自带的CDSZIP.EXE,
cdsZip -r  ...

版主,请教一下cdsZip 的帮助文档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