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eshoot 大家有什么理解和认识,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01-05):
一般来说高速信号(例如PCIEgen3,8Gbps/Serdes,Infiniband QDR (10Gbps/serdes),有一个Preshoot值需要调整。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如下图 overshoot是由于吉布斯震荡导致,那么preshoot是什么导致的呢?这个值过大或者过小有什么影响呢?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数字滤波器对码型做的信号处理,类似FIR滤波?

网友:
你是在说预加重么?还有你贴得图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