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安裝出錯,請高手賜教

楼主(2011-01-05):
我安裝orcad capture16.2時,出現如下錯誤,請問怎麼破解?請高手賜教,急急急!!!

网友:
好像是LICENSE文件没有找到路径吧,你看一下电脑系统属性中环境变量LICENSE设置的对不对吧!

楼主:
我檢查過了,環境變量設置是對的,最近重裝了N多次,還是這樣,鬱悶,請大家幫忙,兄弟在此感謝了!
急,急,急

网友:
1、先确定License
、红框部分是否为你的电脑名称
、蓝框是否以指定为安装路径

2、去Lmtools stop server

3、将红框部分指定路径
、安装路径中的 lmgrd.exe
  b、License 路径
、debug.log 路径
  d、按下蓝框 save server

4、去ReRead License File(红框) 并 Start Server(蓝框)

5、再试试看可不可以打开OrCAD

楼主:
小弟愚鈍,不知license是怎麼用txt文檔打開的?我怎麼找不到啊?

楼主:
請樓上賜教,在此感謝!

楼主:
我試過了,不過還是不行,仍然謝謝你的回答,謝謝!

楼主:
謝謝樓主的幫忙,我終於破解成功!在此感謝各位!

网友:
恭喜你破解成功罗~到底是什麽原因呢?

楼主:
具體我也不是很清楚,我首先把所有的殺毒軟件關閉,卸載掉,把所有的有關文件全部清除,再安裝license manerage,再安裝product ,再按照安裝方法一步一步破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