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关于可重复电路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1-01-06):
目前正在画一块PCB,其尺寸、定位想用原来的PCB框图,请问怎样将原来的尺寸定位图导入到现在的PCB中,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意思是不是用reuse功能?

网友:
何必要导呢?在将原理图导PCB时,直接选这个PCB不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我是想利用REUSE功能将原来的框图导入到新的PCB中,可不太清楚具体的步骤,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若导网标直接选用原来的PCB,岂不会造成元件的混乱?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不是重新画PCB吗?导入新的原理图,以前的不就没了?若你已经画好了PCB而修改机构的话,可以把所需要的机构导出成,再导入添加到已画的PCB啊,注意导出时只选择BOARD

网友:
你不是重新画PCB吗?导入新的原理图,以前的不就没了?若你已经画好了PCB而修改机构的话,可以把所需要的机构导出成DXF文件,再导入添加到已画的PCB啊,注意导出时只选择BOARD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框图?原来的PCB还是原来的原理图?你确定非得用reuse?reuse用不好会很麻烦   可以搜索一下reuse 会有很多资料  附件里面的也是从论坛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