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好的差分对不能一起走线

楼主(2011-01-06):
  我设置好的差分线对在router中不能一起走线,但是我当前层的其他差分线对就可以一起走线。我也没有对任何差分对网络进行特殊设置,是不是在作图过程当中无意中碰到什么快捷键了,麻烦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好像是router的bug  我的解决办法是从差分线的另一端开始画,即从A画到B不行,就从B画到A,要是还不行就在layout中用折线先把A和B连上,然后在router中删掉中间的一部分线然后从线头开始走就可以了。

网友:
Pads9.2可以

楼主:
一楼说的我的方法我都试过不行
二楼说的能 我现在用的就是9.2版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话说我用9.2才遇到的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