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习模电,笔记放点到这里来给大家看看——pspice

楼主(2011-01-06):
一直以来,分析电路我都是用电源等效的方式,没有去太注意叠加原理
今天在用Pspice的时候,突然想看看叠加的效果

叠加,相当于每个电源单独作用于该负载上,然后加起来就是
于是:(其他的电压源相当于短路,电流源相当于开路)
当V1到达最大值2V时,在R1上得到的电压为2*(R1//R2)/{(R1//R2)+R3}=2*(1/3)=2/3V
当V2到达最大值3V时,在R1上得到的电压为3*(1/3)=1V
于是此时的电压应该为1+(2/3)=5/3V
当V1变成最小值-2V时,R1上的分压为-2*(1/3)=-(2/3)V
当V2变成最小值-1V时,R1的分压为-1*(1/3)=-(1/3)V

于是此时的电压应该为-(2/3)+ -(1/3)=-1V
PSPICE仿真结果如下,有想以前研究的可以回帖
最后一个是FFT频谱图

楼主:
T型网络,差分放大,等效到单端输入
pspice仿真,波形是一样的

楼主:
如图,已知电感L的初值为12A,现在求V(t)

现在,反过来,从V(t)来求电感上的电流,采用两种参考方式,如图所示(i1i2
两种取值方式,只有一种是对的,大家可以自己考虑一下

网友:
这笔记太好了,楼主继续a

楼主:
基础才是技术的核心
这几天一直受电容电感所困,经常在计算时,想当然的给公式前面添加了参考方向,导致计算结果出来后有了很大的麻烦
今天回头去仔细看了一下课本,一切都明白了,贴出图片,大家看看,注意电压和电流的方向问题,这是细节,但是是关键
看图,不做过多解释····

网友:
支持,也在复习中。。。。

网友:
想请教一下,大家一般用什么仿真软件? 请帮忙推荐一个较简易又能方便下载使用的。 谢谢了

网友:
OCARD,或MULTISIM仿真软件,那个AD9也可以的